求一个单线供电的麦克风放大电路

楼主(2008-05-10):
最近遇到一个难题,需要在耳机里增加一个麦克风放大电路,原本是驻极体咪头通过2根线直接到电脑的话筒插座,但现在要在耳机里增加一级放大,以提高灵敏度,因为只用一根线供电并传输信号,所以增加一级放大以后不知道改怎么办.考虑将咪头直接用成2极放大的方式,但也不知道改怎么设计.咪头内部电路图如下!

网上找到咪头放电电路如下,但是是3根线的,一根电源,一根地线,一根信号

网友A:
r1 改到r3下端,那么三极管ce就是个两线的话筒了。

r3  c2移到后端

网友B:
LZ,你就别白费力气了

电脑的MIC口供电是有限制的,一般几百uA,你怎么用?
相当于电源串一个电阻接到MIC两端,电阻与MIC的节点就是信号输出

网友C:
是的

可以考虑一下外加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