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最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8-05-10):
用单片机控制蜂鸣器的开关,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可以直接加个限流电阻到I/O口吗?

还有蜂鸣器,LED灯,继电器三种所需电流是多少?

网友A:
用晶体管驱动蜂鸣器和继电器

LED直接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B:
LED一般是1~5个mA

继电器和蜂鸣器要看个头大小和电压;

网友C:
说实话,我还不真正了解蜂鸣器的选择性呢!

只知道它会响而已……

插不上话!

网友D:
蜂鸣器分有源和无源的

有源的有电压电流就叫,无源的只有一定频率的方波才叫

楼主:
这个图中它还不叫

好象它的内阻比较大.我电阻端直接短路才可以叫.不过我怕烧掉..

加个100的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E:
你的估计是有源的蜂鸣器

大部分可以直接连接5V电源,所以电阻可以去掉
不过由于蜂鸣器有电感的特性,最好增加一个泄放二极管

楼主:
泄放二极管?

加在蜂鸣器和地之间,上正下负吗?
为什么要加个二极管

网友F:
泄放二极管

泄放二极管.是防止蜂鸣器,的感性产生的反向电压,对电路造成的响影而加的,为上负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