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上的数值表示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8-05-15):
334J
319S

这是一个电容上标的数字
不知道这种电容319S表示什么意思
另外它的耐压又是多少呢?

楼主:
334J应该表示容量0.33u吧

网友A:
334 = 330000pF = 330nF = 0.33uF, J = 5%

319S 是生产批号之类

网友:
同问赤铸

涤纶电容,绿色的那种
2A332的容量是多少??
前面的2A是表示什么???

楼主:
2A是国外的封装

网友B:
莫非是03年第19周生产的?

网友C:
J就是耐压

334J
J就是耐压
e:2.5V G:4V J:6.3V A:10V C:16V D:20V E:25V V:35V H:50V

网友A:
2A 可能表示耐压

J 表示精度, 5%

网友D:
这么多学问

网友C:
自己看吧.

网友C:
上面是表贴电容,如果是分立的,赤铸说的对J是精度.

楼主:
我这个不是贴片的

网友E:
J是精度,我肯定

J是5%,K是10%,334是0.3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