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远算放大器的输入点,怎么结果这么大的区别

楼主(2008-05-15):
(无正文)

楼主:
上面的是反向器这个怎么就一直都输出20V呢?

网友A:
输出为何接在地上?

网友B:
同意楼上

输出应该是0  呵呵

楼主:
我不接地接负载效果也是一样的啊

网友C:
晕...输出都接地了...第二个还是正反馈...

楼主找点运放的书好好看下

网友D:
我来拍砖

第一图,可以根据虚短虚地的原理推出,输入为-时得到+,输入为+时得到-
第二图,同样根据虚短虚地的原理推出,输入-或+都将得出+
这可能就是负反馈与正反馈的区别吧

网友E:
第二个是正反馈,不满足虚短虚断的条件啦.

负载接地输出应是0,如不接地输出接近电源电压.

网友D:
砖就是砖,不是玉

7楼的说法有误,,呵呵,,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F:
输出短路到地,还分析个鬼!

楼主:
我把正反馈和负反馈同样看待了吧?

哦!我知道了谢谢!我接了负载可能我把正反馈和负反馈同样看待了吧?
请问正反馈的应用多不啊?
  具体是在那些地方用啊?

网友F:
反馈在模拟电路中是无处不在

网友G:
谨慎绘图

是正反馈和负反馈的问题

网友H:
输出怎么接地?还放大个屁

网友D:
请教大侠,是不是只有负反馈才满足虚短虚地

如果是,那么正反馈应该如何分析呢,谢谢

网友I:
回楼上

只有运放工作于线性状态,才满足虚短虚断,负反馈正是为了使运放工作于线性状态。
运放的正反馈,分析其实比较简单,输出只有正向饱和或负向饱和两个状态。
复杂的是既有负反馈又有正反馈的情况,例如有源滤波器等等。

楼主:
让我学习了,可能是没有应用过吧!

网友C:
记得以前小学时有篇课文叫做 南辕北辙 什么的,

楼主这个就跟南辕北辙差不多,一个是同相的,一个是反相的,倒过来当然差N远了。

网友D:
虽然还没搞清楚如何分析正反馈

现在都地球村了,我想南辕北辙的**不会再出现在课本上了,中小学教材二十年内改变了好多,真可以说是与时俱进,但总觉得变的太快

网友J:
楼主强,还比较不谦虚。

楼主:
????为什么说我不谦虚呢?

为什么说我不谦虚呢?我在真诚的请教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