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运放

楼主(2008-05-15):
小弟搭了个交流板电路,模拟量信号幅值为1V,频率为50HZ,输入到AD620,AD620出来是隔离运放ISO124,最后经过无源二阶滤波出板上送CPU板AD转换。模拟量信号是外面电缆开入,有点长,1M不到,运放放大系数约为3倍左右,+-12V电源是DCP010515P,现在采样值漂的有点大,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一下。

网友A:
电缆加点屏蔽吧,也许有用

电缆加点屏蔽吧,也许有用

网友B:
测量

建议,对每一级放大或滤波的输出都用示波器进行测量,以确定是从哪一级开始出现信号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