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啊,国外产品的ESD保护方法,谁知道这款器件的型号或厂

楼主(2008-02-28):
图片L1 1脚和2脚之间电阻值很小.1脚和2脚串接在信号线上,3脚接机壳.通过机壳放电.我查了好多厂商的ESD器件.都没有这样的啊.谁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器件啊?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比较老的设备吧

现在可以选用一些比较新的器件;
zlg的网站上有一些;

楼主:
谢谢 hq_y

是比较老的设备.不过他们一直在用.可靠性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