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画的好象是**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2-21):
死马问题牙,晕

网友B:
哈哈,2楼的急了~~~

楼主:
升压芯片的输入电流有没有要求

我用的是MAX668,输入范围3-12输出12V电压,请问对输入电流有限制吗?

网友B:
当然有限制了。

网友C:
参数里肯定有的

网友D:
任何芯片对输入电流都有规定吧?

网友D:
大叔不好好打字

2楼: 死马问题牙,晕

楼主:
电流限制

参数中只有一个VCC Supply Current的最大值限制,也就是说对芯片电源的输入电流有限制,而待转换的输入电压信号(3-12V)是从别的引脚输入的,资料中没有这部分的电流限制,请指点下    谢谢

网友D:
引脚输入电流限制是多少呢?

网友A:
少累哈,这是网络文化的个性表现手段哦,可以加深观众的印象

 秘诀是:适量,适时.否则会挨砖砸滴拉

其实只要考虑输出负载电流大小就够了

PWM 控制器MAX668 及其典型应用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2/2008221204949129.pdf

楼主:
最小工作电流4uA

我要的是最大工作电流限制,这个上还是没有啊

网友A:
......

你按那个中文应用资料设计就行了

楼主:
我就想知道这个

上面图中的电压输入段3--12V那的电流输入有没有限制呢,我怕电流过大芯片烧毁,或者是电流过小芯片启动不了   谢谢

网友D:
电流输出在0.5-3V就OK了对嘛?

不管输入

楼主:
先说一句

非常谢谢楼上的,这个数据我也很感兴趣,而且你的画风不错,我学过绘画你很有天赋,,,恩

网友A:
正宗丹凤眼哦

楼主:
静态电流220uA停机电流3.5uA

按照上边的数据,我估计你那个不对

网友A:
参考一下

注意: 这是输出12V1A时的最小输入电压为3V,低于3V,输出电流变小,高于3V,由于有电流采样电阻,控制电路会限制电流继续增大.所以你只要设计好限流电阻,选择好最大负载电流,不要超过手册允许范围就行了.

楼主:
我在这个升压电路前面接的是一个用LM358做的电压跟随器,输出电压范围(3--12V)然后直接接到那个3-12的输入端,你说这中间的限制流电阻我怎么选呀

网友A:
其实lz用34063就够了,价格便宜多了

MC34063 廉价的DC/DC变换器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2/2008221214256257.pdf

网友A:
没弄懂lz的意思

升压电路的能量是从输入端汲取的,lm358能输出12V1A的能量吗?
你最好把图贴上来,想达到什么目的也说详细一点

网友D:
大叔说的是升压电路输出12V1A

限制流电阻电阻接在升压电路后。
对不?大叔

网友A:
用这个工具设计,很方便的

MC34063或IRM03A自动设计软件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2/200822122427470.rar

MC34063或IRM03A接成标准的DC—DC

本软件来自国外网站热心人士翻译,中国电子网www.ec66.com转载

1:极性反转。2:升压。3:降压。三种典型电路时,外围元件参数的自动计算

使用方法:只要在左中部框中输入你想要的参数,然后点击“进行计算并且刷新电路图”按钮,它就可以自动给所有相关的外围元件参数和相对应的标准电路图纸,使设计DC—DC电路实现智能化高效化。关于警告:如果您输入的参数超过了34063的极限,它会自动弹出警告窗口提醒您更改它们。特殊输入:要设计极性反转电路请在输入或输出电压数字的前面加上负号,比如-5V。

 这是一种用于DC-DC电源变换的集成电路,应用比较广泛,通用廉价易购。极性反转效率最高65%,升压效率最高90%,降压效率最高80%,变换效率和工作频率滤波电容等成正比。
另外,输出功率达不到要求的时候,比如>250~300MA时,可以通过外接扩功率管的方法扩大电流,双极型或MOS型  扩流管均可,计算公式和其他参数及其含义详见最下部详细介绍即可。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mA
输出电压波纹系数  mV(pp)
工作频率  kHz

外围元件标称含义和它们取值的计算公式:
Vout(输出电压)=1.25V(1+R1/R2)
Ct(定时电容):决定内部工作频率。Ct=0.000 004*Ton(工作频率)
Ipk=2*Iomax*T/toff
Rsc(限流电阻):决定输出电流。Rsc=0.33/Ipk
Lmin(电感):Lmin=(Vimin-Vces)*Ton/ Ipk
Co(滤波电容):决定输出电压波纹系数,Co=Io*ton/Vp-p(波纹系数)
固定值参数:
Vces=1.0V  ton/toff=(Vo+Vf-Vimin)/(Vimin-Vces)  Vimin:输入电压不稳定时的最小值
Vf=1.2V 快速开关二极管正向压降
其他手册参数:
 参数名称符号单位MC34063(美国Motorola公司)CW34063(国产)IRM03A(日本夏普公司)
输入电压VinV2.5~40V2.5~40V2.5~40V
输出电压VoutV1.25~40V1.25~40V1.25~40V
最大输出电流IomaxA1.5A1.5A1.8A
最高工作频率fkHz0.1~100KHZ0.1~100KHZ0.1~100KHZ
功率PW1.25W1.25W0.9W
工作温度Ta0~70度0~70度0~70度

在实际应用中的注意:
1:快速开关二极管可以选用IN4148,在要求高效率的场合必须使用IN5819!
2:34063能承受的电压,即输入输出电压绝对值之和不能超过40V,否则不能安全稳定的工作。

网友E:
楼上这样加颜色,还有投影,估计不是PS做的吧

PS虽然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但是麻烦,估计楼上用了什么软件
请介绍一下

网友F:
真多资料啊

网友G:

任何芯片对输入电流都是有要求的!LZ都说了输入电压范围为3~12V.那么输入电流范围不就知道了么?电压/输入电阻.

网友G:
你只要控制输入电压就行.电流是芯片的事

网友H:
在最小电流输入基础上加一点点不就行了,唉!~~~~不要太专业了钻牛角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