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关于模拟开关、滤波电路、三极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5-16):
有几个问题请教高手:
1.想了解一下模拟开关的作用,比如说4066型四双向开关,这种开关的闭合和断开是不是通过一些触发器输出的高低电平就可以实现开关的开/通?

2.高手们能否比较详细的帮我解释一下低通、高通、带通、带阻滤波电路的区别?

3.平时习惯了用NPN型的三极管,对于PNP型的各个电极之间的电流关系倒是忘记了,还有它们各个电极的正偏、反偏,还请高手指点

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主题

居然没高手们应一下,咳

网友A:
1、是。
2、从名称上即可看出其区别。
3、两种极性的三极管,电压电流方向恰好相反,知道这一点已经足够。至于制造工艺上的区别,从应用角度来说无关紧要,只要注意其参数特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