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虾用过磁敏传感器监测位移马

楼主(2008-05-16):
我的项目需要检测一个旋转单元的旋转位移,旋转是通过螺丝连接转盘实现的。人可能在任何时候去旋转,旋转的转数也是任意的。上个设计是通过发射接受对管实现的。现在想用磁传感器
请问怎么用磁传感器监测这个旋转单元?有大虾做过类似的设计马?多谢多谢!能说哪家有这种传感器也行!
给点思路也行!

网友A:
数脉冲牙

设螺距为1mm,每圈10个脉冲,一个脉冲就是0.1mm了
若嫌装磁钢烦,可用反射式红外头,划白线就行了

楼主:
re

楼上,您说的道理我明白。上个设计就是这个原理,采用的反射式红外头。现在想用磁传感器,不知道是否会好些?谢谢!

楼主:
re

我们的目的是:一个转动的轮子上有个磁敏元件,旁侧一个磁传感器,通过测量磁的强度来确定转动的圈数,进而就知道了垂直位移的距离。只是我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实现。还有这种传感器的厂家

网友B:
编码器

采用编码器比较合适

楼主:
re

再问问:用反射式红外头与用磁敏传感器测位移有何不同?
从易操作性,精度,价格等方面来比较

网友C(2019-06-12):
能否具体描述一下你的要求?

网友D:
看看磁编码器的传感器,单芯片,绝对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