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谁能分析下这个选频放大电路?

楼主(2008-05-16):
(无正文)

楼主:
图见这里

或者告诉能告诉我这个图出处?

网友A:
图帮你贴下

网友B:
带通滤波器

楼主:
分析

这个图怎么分析的?有没有出现在什么资料里,知道的能告诉下?谢谢

网友B:
连参都没有,怎么分析?

电路形式是个典型的带通滤波器

楼主:
简单分析

用R1 c1 简单分析下 它的放大倍数  谢谢

网友B:
那就简单分析一下:

如果输入频率高,C1容抗较小,负反馈很强,放大倍数很小,
如果输入频率低,C2容抗很大,信号衰减很大,输出幅度很小。

而频率适中时,输出较大。

网友C:
多路反馈带通滤波

网友D:
二阶带通滤波电路,测控电路书上有详细讲解

网友E:
AWEY你是谁啊

AWEY是个很厉害的高手啊,佩服佩服,总是一语中的

网友F:
这个东西对awey来说

小意思。

网友B:
maychang错了,我最烦滤波器的计算

这种东西定性分析简单,定量就比较麻烦,现在都使用软件或仿真来做。

网友F:
没错呀

定量计算当然很麻烦,让PC机去算吧。

网友G(2008-09-08):
要留记号,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