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

楼主(2008-05-16):
恒流源的最大开路电压为6V,当恒流源带上不同的负载时,是不是恒流源上的输出电压在(0-6)V之间变化?若恒定电流为30A,负载大于0.2欧姆时,恒流源是否不能恒定输出30A的电流?

网友A:
是的,你的理解正确。

网友B:
最大输出电流是最大电压和电阻的比值

网友C:
正确

当负载大于0.2时,最大电流只能是V/R.

网友D:
你的负载上的压降不能大于你的电源电压,这是基本的要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