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三极管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

楼主(2008-05-16):
如图,是我遇到的电路中一部分电路,以前用的PNP三极管是C557B,情况是只有当IN端为高时继电器断开,IN端为低时继电器吸合(在线测量IN端电压),后买了另一种PNP的管,装上去后,只要一通电继电器就吸合,我想可能是两种管的贝塔值不一样所导致的,却又没有个详细的原因分析,那位具体讲讲.谢谢!!

网友A:
你的in高电平是多少?

网友B:
听楼主所属,你的继电器好像是常闭的吧?

网友B:
楼上的说错了!

  我以为你原来是PNP的!

网友B:
应该是高电平不够高,导致be导通所致

网友C:
15V大了点吧

一般单片机输出最大也就5V,这样不管高低就总是导通了。
除非是MCU后面再接一级OC门抬升电压。

不如把15V降低了用。

网友D:
电平

如果你的高电平Vin>=15V-0.6V,那是不可能会打开继电器的。

楼主:
报告各位

单片机用的是5V,"IN"端就是单片机的一个I/O口.

网友E:
按图中的电路,以前的怎么可以工作?

网友A:
通常的MCU,会在你的VIN跟VCC(5V)之间接一个二极管...

楼主:
我觉得R1就是我们常说的I/O口上拉电阻,R2限流

OO说的"通常的MCU,会在你的VIN跟VCC(5V)之间接一个二极管...",二极管阳极接VCC还是阴极接VCC?

网友C:
我的建议

方法1:如果+15V没法改变了,改用2个NPN管,前级抬升信号电压,后级作开关。整体逻辑不变。
方法2:降低+15V为MCU电源电压,仍用PNP管。

网友C:
电脑圈圈的说法

IO口加大电阻弱上拉倒是常见,集成二极管的也就听说一些FPGA有

能否列几个IO口集成二极管的MCU型号?

网友E:
这类需电平转换与驱动的电路

常用NPN+PNP,或PNP+NPN复合来实现

网友C:
awey同志

2个NPN可保证电平逻辑不变,是否要好些?

网友E:
差不多所有的MCU的IO口都加了保护二极管

网友E:
从节能、可靠性和驱动能力的角度来看

用两个NPN或PNP没有用互补的好。

没有保证电平逻辑不变的说法,都是俩次反相。

对输出低有效的,可用PNP+NPN
对高电平有效的,可用NPN+PNP

网友C:
刚查了几个常用MCU的DS,没有看到集成二极管的说明?

SST的89E554RC、Philips的LPC2106、2407、2812的GPIO部分怎么都没有说呢?

有没其它的例子,我查查看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情回复!!!

sublater的方法2,我试过,可行,但不能用。+15V没法改了。还是请说明一下为什么降低电压就可以了?
还是不知在I/O口加保护二极管时阳极接哪?

网友E:
CMOS技术规范,Datasheet里不一定会说明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awey说的对,前面加个NPN即可

网友C:
刚找了片at89s52打了下

打的是p0.1口,对地、对vcc都有个0.7v的压降,好像确有个二极管。
但反向打了下,也是通的,应该还有其它回路干扰判定,有什么好的确定方法不?

网友F:
假如:

1:PCB还没LAYOUT那就改结构,用NPN.
2:PCB已做好,R2改为1K同时串个10V稳压二极管.

网友E:
t.jm 违规了~~~~

三极管基极串稳压管是违规的设计。

网友F:
IC的IO口,一般接有个二极管到正极和负极,

所以可以看到IO的电压输入范围大多为:-0.5V -- VCC+0.5V,
一方面可以起到保护的做用,另一个作用可能是用来测试.

网友F:
那个方法是给他临时救命的!

网友G:
原因何在

听各位大侠的意思,是因为IO内部了弱上拉,使得MCU电源被15V灌进电流导致问题出现?????????

网友G:
如果是上拉二极管惹的祸

可否将上拉二极管烧毁------------------IO口加负压?????????????????

网友A:
那个不叫什么上拉二极管...一般都是体二极管

把这个二极管烧坏了,这个IO口或者整个芯片就报废了...

网友H:
继电器一般要接在近电源端吧

意思是电流先流过继电器再流过三极管。对吗?大虾们

网友I:
如果不降压的话,可以常识增加基极的那个电阻。

楼主:
楼上的正确

我就是这么解决的,但不明白原理,请讲讲.

网友G:
你不是还发了个“三极管的截止与导通”的问题吗,是不是

网友J:
继电器两端得加续流二极管才好

继电器两端得加续流二极管才好

网友I:
这个跟“三极管的截止与导通”的帖子中提到的问题基本一

建议楼主看下我在里面帖出来的一个公式。

楼主:
re

TO34楼:广告就别插进来了,我发贴是想寻求解惑的.
TO35楼:谢谢关注,两个帖都是我发的,是同一个问题,是觉得第一个没讲清楚才再发第二帖.
TO36楼:感谢提醒,实际电路中有续流二极管的,只是在帖中我没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