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帮我看看这个电源电路,或者帮我仿真一下。

楼主(2008-05-18):
电路如上,点击打开可以放大。

这是一个电容降价的电源电路,我的仿真结果是满足要求的。

要求:IN输入端10V左右,OUT输出端为5V电压,

接入的是市电220V的交流。

D1=1N4001整流二极管

D2=1N4744 稳压管(15V,1W)

C1=470nF C4=10nF

实际电路 C4后并了一个压敏电阻起保护作用,防止尖峰电压,由于没有找到仿真模型,这里就没有画出来。

现在电路实际的结果是:IN输入只有4.6V左右,当然OUT也不可能正常,只有3.4左右。

A点是用来采集电压信号的另一路电路,后面会陆续添加很多电阻构成一个电阻网络用来采集电网电压信号的。不作为电源部分,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不?

请达人分析下,怎么回事?

后来我将稳压二极管D2调整到整流二极管D1后面去了,效果更差。

网友A:
你的仿真要在输出接个负载

楼主:
我仿真的结果是理想的,实际电路不行。

输出电压过小。

另外,稳压二极管是应该放在整流前还是之后。

放在整流前的(半波整流)是ADI公司(analog.com)的用用笔记AN559的电路。

但是我查阅资料后觉得应该放在整流后,稳压二极管要在直流下才能比较好的工作。

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

网友B:
负载过重

楼主:
负载不会超过的,而且7805一点都不烫

2、容抗计算
Xc = 1/(ω*C)= 1/(2*π*f*C);
Xc--------电容容抗值;欧姆
ω---------角频率
π---------3.14;
f---------频率,对工频是50HZ;
C---------电容值 法拉
Xc1=(1/(2*∏*50*470))*1000000000=6.772KΩ,然后加上470欧电阻
30mA左右在R3后面,30mA*15V=450mAV=450mW最少,是可以满足负载要求的。

网友B:
楼主用万用表电流档测一下输出短路电流有多大?

7805当然不发烫,总共才那么点电流。

楼主:
不敢短路啊 ^_^ 另外请释疑3楼

网友B:
那你先计算一下短路电流是多大?

你都知道电容的容抗是6.77K,怎么不敢短路?还会出现大电流不成?

网友C:
不敢短路,楼主对电路理解还不够

电流源供电,怕什么输出短路?

楼主:
因为我已经做成PCB了,每次测试比较麻烦,尤其是电流测量

串联进去,

网友B:
就是怕你串联测电流麻烦,才叫你测短路电流

短路需要串吗?

网友D:
你这个是半波,最大输出电流约14.5mA

楼主:
说说对此电路的理解

C1C4电容起到分压作用,使220V电压大部分落在C1上面,紧跟这一个R3为限流电阻,将电流限制在D2工作范围内,即小于61mA。
D2稳压,D1整流,再加上C2 将整流成近似直流输入到7805.
*****************
在本电路的情况下,测得 L2点电压(AC)有效值为17V左右。D2为15V稳压管,D1工作范围也在50V以内。
到达IN端电压只有不到5V,OUT只有3.6V左右。
****************
OUT后有集成IC,勉强工作,只能实现IC部分功能,是完全不够的。另外,OUT后面没有隔离,担心将IC损坏。
*****************

楼主的意思是直接测量IN与GND之间的电流,可以。

辛苦斑竹了,小弟确实学艺不精,惭愧。

网友C:
回楼主

1、C1C4并无分压作用。L1C4才是分压,这两个元件构成低通滤波,目的可能是防止两条电源线上各种干扰窜入电路。不过这个低通滤波并不是非常必要。
2、R3在稳态时作用不大,其电阻与C1容抗相比较几乎可以忽略。R3主要在上电瞬间起限流作用,即R3只在过渡过程(瞬态)中起作用。
3、楼主在3楼说稳压管应该放到整流后,正确。稳压管最好放到C2之后,而且稳压管与C2之间应该有电阻,否则C2作用要打折扣。

楼主:
回楼上,现已经调整至C2后,但加电阻较困难。谢谢

楼主:
另外,其实其间还有一个压敏电阻吸收瞬间尖峰电压的,

网友E:
L1、C4、C1都稍显多余。

R3、C2取值都感觉还可计算精确点。

4001反向耐压仅50V,怕不够。

为何不用单相桥式整流,为什么不用7805而用L05呢?

网友E:
感觉此电路

该花功夫的没有花到位

网友B:
二极管耐压不是问题,因为不存在反向的高电压

网友C:
回17楼

C1可绝不多余,没有C1,一切免谈。

楼主:
回17楼,是7805,我文字说明一直是7805,

只是画sch时随便调了一个。

楼主:
回17楼继续,R3、C2取值再精确也是白搭,

尤其是C2,本身误差就比较大。

当然C1是关键,省C1什么都白搭。基本上元器件都不能省,该用的还是要的。

网友B:
为什么要用7805?78L05已足足有余

楼主:
78L05仅100mA,也就是说仅提供500mW功率

前面的保守计算说过,稳压管可提供30mA*15=450

7805更安全一点吧,

网友B:
稳压管用10V,78L05的功耗=5V×30mA=150mW

网友D:
晕倒! 楼主一直不看我帮他的计算!

你的电路只能提供很小的电流,
应该用78L05。
不会计算就用万用表量,短路电流就是最大输出电流。
用阻抗法计算电容降压的输出电流是错的,大了1.1倍,还要注意你的是半波。

楼主:
完蛋了,150mW恐怕不够后续电路工作,

需要增加C1容量了,不管怎么样,先得稳定下来才行。

网友E:
saber2007仿真结果

C1的作用是?
为什么去掉C1波形好很多呢

网友B:
t.jm是对的,我早就叫楼主测一下电流再说

网友B:
28楼的电路将4001改成4007看看是否还有电压输出?

网友E:
awey,maychang

可否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C:
只能说29楼和31楼是瞎仿一气

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E:
回34楼

我的问题是:电容C1的作用。

关于仿真还请指出错误,谢谢。

网友F:
28楼的仿真电路不对

还能指望有正确结果?

网友B:
你的仿真是建立在错误的电路基础上的

你只要将二极管与电容换个位置,就会明白。

直流能通过电容吗?哪本书上都有电容隔直流功能,怎么到了实际的电路就忘了呢?

网友F:
按31楼的电路做,那是恐怖分子所为

网友E:
to 37楼:C1必须要不可么?

电容隔直通交我是知道的,进来的波形中间有直流量为何不行?

半波整流有点直流分量我认为对此电路没有大碍,故可去掉C1

顺便,还请哪位能给出一个正确的电路,希望以平和的心态讨论技术问题,共同提高。

楼主:
大家仔细看来楼顶的贴后再分析

楼主:
小插曲:被电容里的电咬了一口,

几次测试都忘记放电了,被电容放出来的电把手给电了。

我饭后上传新的电路,但本质是不变的。

网友B:
那我就多说两句吧

1、电容与二极管串联,当电容充电充到交流电的峰值后(只要一个周期),没有放电回路,二极管一直反向偏置,输入不会再有电流进来。

2、你可能会问为什么4001可以?那是因为4001耐压只有50V,交流电反向时,二极管击穿了,给电容有放电的机会。这就是我上面叫你将4001换成4007的原因。

3、这个电路叫做电容限流(也叫降压)式稳压电路,好处是电压可以大部分降在电容上面,而电容是不不耗能量的,如果换成电阻,你想想,200多V的电压,负载只要10V,这个电阻上消耗的功率就是负载消耗的20倍!!

网友D:
C1起限流的作用,而且不消耗能源,不发热。

你第二个仿真中,电阻的发热可以烤羊肉串吃了!

网友B:
电容上要并联一个1M的电阻的,用于断电后的放电

楼主:
回42楼,我明天就换成4007,刚才与同学讨论的结果与您一致!

谢谢了,极可能是4001被击穿。

我再在本电路上提出几个问题:

1,如果要增加电流,就必须加大C1的值,然而这个时候C1消耗的电压就减小了;后端的电压又变大了;

2,7805的输入端我不希望有过高的电压,希望在8-9V之间即可。

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更换稳压二极管了?

楼主:
继续回44楼,我加了个压敏电阻的。

继续回44楼,我并了个压敏电阻的。不然早挂了, :-)

就是因为没有多余的压敏电阻我才没有单独搭建电路而在PCB上修改测试。

网友B:
回45楼,你的电路大可不必换4007

你的电路电容的放电通路由稳压管的正向提供,不存在击穿的问题。

我42楼的回复不是针对你的。

楼主:
我传一个完整的图,目前的。

回复不能传图?郁闷

网友G:
MD,怒!

KAO,那么多P都不懂的人在里面瞎说,还仿真呢...

拜托各位新手,没搞清楚每个元件的作用钱别用这个电路,
电死你自己是小,电死别人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网友B:
晕!怎么越描越黑了?

D2要放在D1的前面,或者在D2的前面,对地加个朝上的二极管,不然就是我说的电容过直流了。

电容C1上,并联一个1M的电阻,不然它还会咬你的。

警告!!!

此电路有危险,尽量少用。还有C1要用耐压630V、有自愈功能的金属薄膜电容(比如CBB电容)

网友B:
老X息怒,我是强忍着 @##$ 在回帖~~~~~~

网友G:
新手注意:请听从awey 的劝告!!!

LZ顶楼的图是对的,但49楼的图严重错误!!!

网友F:
awey好有耐心

xwj都跳脚了,呵呵

网友C:
49楼图比原图还糟糕

这就是我说“瞎仿”的图。
这次4001可要被击穿了。
从GND到L3点加一支4001,负端接L3。MOV和C4去掉(开路),L1去掉(短路),C2和D2上端之间加一个电阻,阻值200-300欧。C5没有多大用,可以去掉。

强烈建议不要用这种电路,很危险,尤其是新手更危险。

网友B:
回帖时,心情很复杂

想想这些做电子产品电路设计的人,再想想我们看到的或在使用的产品,唉!。。。。。。

网友C:
回 sublater

现在我无法贴图,画图软件坏了。请按照我上个回复的文字叙述自己画一下。

网友C:
全撞到一起了

再次强烈建议,不要用这种电路!危险!

网友E:
呵呵

awey,受教了,非常感谢!!

to zwjgg:你最后的图我仿真出来,输入电压仍然很小。

网友D:
晕倒!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这么简单的电路出这么多错。

网友C:
回59楼

你要是用4007那就根本没有输出了。

网友E:
今天学习了

上传经过理解改成的原理图,不知对否,请大家再议。

太浮躁,lz的帖子都没看仔细就开始仿真,要给自己一个警示。

楼主:
回复下

to maychang

你的图我附上,但是MOV我不敢去掉;同时谢谢你。

至于你前面的C4 L1暂时不去掉。

to t.jm  是我学艺不精,不要怪老师。
to awey  谢谢您, 确实很有耐心。

网友E:
对此电路

要理解正半波时对C1充电(并在其上大部分AC电源电压),稳压管稳压;
负半波时C1需放电(否则电荷不断累积,电容两端电压会不断升高),放电回路为稳压二极管4744。

和lz一起面壁

网友E:
一直要回复到完全没错了为止!

楼主:
多谢楼上大哥了

网友B:
还有470的电阻,在电路设计中

功率要取实际功率的5-10倍,小了上电时很容易冲坏。

其实阻值可以用小点的。

楼主:
to 67楼

仿真结果是理想的,但是实际电路结果有很大的问题。
    B点电压是16V左右,然而C点电压仅仅1.2V左右,均为交流有效值。也就是说R19吸收了大量电压。由于C点电压很低,所以后续电路工作肯定不正常。
    我试着更改R19阻值大小时,情况也没有改变。C点电压始终很低,电压不是被C12大量吸收就是被R19大量吸收。实验过的R19的阻值有470欧姆的两倍(两个串联),470的一半(两个并联),以及短接这个电阻。
    短接时,电压都吸收到C12上了;
    470/2时,R19吸收12V,
    470*2时,R19吸收近30V;

   无论怎么改变R19,经过稳压二极管的电压都很小!电路如下。

   均无法达到理想中的结果,即仿真结果。

   哎,估计我再发下去,前面的大侠又要 跳了……

网友B:
检查电路是否接错了

先不接U1,测C13两端的电压看看

网友H:
你负载多大?把C12减小看看。

网友H:
错了,是把C12增大。

网友D:
看了68楼的分析,完了!对这个电路还是一窍不通!

1:输出电流关R19屁事!
2:量C点电压就是错的!
你现在用个安全的直流5V电源加到你的负载上,测测你的负载要多达电流.

楼主:
楼上,我当然知道电流主要由C12确定

根据我前面的计算就应该知道,R19的470ohm相对C19的6.7K左右基本可以忽略了。

网友I:
你们继续

楼主:
将C12换成1uF的了,电阻R19取消了,D2换成1N4737了

将C12换成1uF的了,电阻R19取消了,稳压二极管D2换成1N4737了;

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B点电压是不是要有个过程才会提升起来?

楼主:
顶ls,负载后面肯定有,只是这里没有画。C12后的大电阻一定

不然又要被咬了, :-)

网友C:
回74楼 zwjgg

“根据我前面的计算就应该知道,R19的470ohm相对C19的6.7K左右基本可以忽略了”
R19如果用1.2k,是否可以忽略?
答案是可以。为什么,好好想想。
前几天刚好就是这个问题,拿来考一个已经本科毕业7年的学生,结果他没做对。

网友J:
电源电路

增加C1容量,减少R3电阻

楼主:
昨天测试很好的,今天并了个3M的电阻就又有所变化了。

昨天晚上的时候,将降压电容增加到1uF了,然后取消了串联的那个470ohm的电阻;同时将稳压二极管1N4744(15V稳压管)也换成4737(7.5V稳压管),测试的时候,7805的IN输入电压为7.0V左右,很正常,因为4001有0.5V的压降,7805的输出out是标准的5V;

今天就加了一个3M的电阻与降压电容并联,此时7805的IN只有6V,而输出当然就只有4.5V左右了。

说明:7805后均有负载。

网友C:
不错,楼主很执着

此电路看似简单,其实分析起来并不容易。
这是非线性电路,不能用线性电路那套方法进行分析。例如,根据输入频率计算电容的容抗,再根据电压和容抗计算电流,这样计算是不对的,其结果只能当作近似值参考,并不准确。

楼主:
^_^,我是骑上虎背跟虎跑!

准备再次更换稳压管,用8V或9V的稳压管来提升下电压。

我正如楼上说的进行计算的。

电容降压其实应用的还是很多的,大部分充电器都是采用的这种电路,但是了解的人,或者说完全弄明白的人却不多。好多同学听说“电容降压”都感到很惊奇。

7805要有2V以上的压差才可以比较好的工作,压差太大功耗也随之加大。之所以去掉那个470ohm的电阻也是为了加大电源的效率,470电阻烫得厉害。

网友J:
电容降压电源

电容降压电源有两个主要的缺点:
1 市电火线无法隔离,安全性差。
2 电源输出电流有限。输出电流一般不会超过1A。

楼主:
^_^ 100mA都难以达到,不要说1A了。

对于我,要求更低。

网友J:
100mA Easy

1 把降压电容改为2uF。
2 把原来的两个二极管,改为4个二极管的桥式整流器。
3 为了安全在7805输入端接上20V~30V的压敏电阻。

楼主:
电压还是提不上去呢?

郁闷了,

网友D:
电容降压的输出特性是接近于恒流的,

一但负载电流接近短路电流,输出电压急速下降,或许它输出4.5v时只有20ma,而输出45v时输出18ma也没问题。测测你的负载在5.0V时的电流,再测测7805前的短路电流很快知道该改哪里。

楼主:
再不工作就放弃这个方案了,

网友H:
把C1再改大一点试下.

网友K:
我的5V

仅供参考讨论

楼主:
我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电流不够,哎!

以后这种电路还是少用为妙,

楼主:
经过输入安全5V电压测得:负载电流80ma左右。

C1没有能力提高这么高的电流,

如要非要用,

1、加大C;
2、全波整流。

然而,
1、继续加大C大代价是,成本也大了,4--5RMB左右吧, 体积也更大了;
2、效果不会很理想。

网友G:
看,这不,一测试原因、结论不就出来了

早点测的话哪用的着瞎试这么久?

网友L:
嘿嘿,有点意思~

貌似阻容降压的应用哦?不用桥式整流估计是因为将来AD想零地合一,否则测市电不准,所以无法隔离零线。如果没C1的降压,直接半波整流后得一个大直流电压给1N4744稳压...什么后果?另外4744前面串限流电阻,电阻会发烫。温度升高会对市电的测量造成影响!

网友D:
想办法降负载电流,低功耗设计.

楼主:
晕死,负载不知道怎么变那么大

一个单片机系统,一个ADE7755,

功耗都是传说中的低,后者仅仅3mA,
单片机 4mA,

没见到什么很耗电的东西。

楼主:
95楼的猜测只对了一半

网友D:
贴电路上来.

网友M:
先空载看看

加大C1看看
把稳压放到整流后面

网友J:
稍微好点的电容降压电源电路

1 降压电容耐压要高最好630V。
2 用桥式整流器。
3 用压敏电阻。
4 用并联型稳压电路而不是串联型!
5 不要像91楼那样把L火线与N零线搞错。如果成本不敏感,甚至可以考虑使用L线/N线自动识别与切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