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在线下的器件,大家能仿真么

楼主(2008-05-18):
昨天在线下了一个6n137,后来仿真时提示:no  pspice  template.请问大家,问题是我在线下的时候操作不对吗,还是需要自己写个template,如果是后者那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A:
我还不知道怎么在线下器件呢,好象是要正版的才可以是吧?

网友B:
自己写template,也就是pspice语句

楼主:
回复2、3楼

2楼:菜单中place-》database part-》ica(左下的标签) ,昨天我下了一个,有原理图,但不能仿真。你可以试试

3楼: 必须要手写么,怎么觉得不应该这么麻烦才对啊。你以前试过在线下过没?能仿真么?

网友B:
很多元件库里没有,我都是自己创建元件仿真的

楼主:
回复gh1111

你以前写过光耦的文件么,如果可以能否上传一个叫俺借鉴一下。或是其他器件的也行,准备照猫画虎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