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的两端并电容

楼主(2008-03-17):
(无正文)

楼主:
开关的两端并电容的作用

开关的两端并电容的作用

网友A:
吸收能量,防止打火

楼主:
回119

这样的呢

网友B:
re

一种是119说的——电路里有感性元件。
一种是消抖作用——开关时有振动,会影响开关信号采集。
一种是退耦合作用——开关到主电路有较长距离,沿途平行电线会有耦合信号。

网友C:
三楼太有才了

网友D:
电容的计算

如果要并联电容的话,那应该怎么选电容的容量,有什么计算方法吗?

网友E:
5楼太有才了

网友F:
请问第三个”退耦“作用如何解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