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继电器

楼主(2008-03-17):
切换直流信号,单刀单至即可,触点对最好是8个,有没有这种继电器?谢谢!

网友A:
没有见过,量大可以定做

要不弄8个单体继电器或者四个双触点的代用

网友B:
我在老外的电路图上看到有4路的

具体型号我忘记了,

网友C:
直流很少用继电器的

大多用电子开关,用机械的继电器容易拉弧。

网友D:
用途和电压不清楚,告诉你也没用

8点很均匀的,有可能有。平时不是很注意这些

网友E:
电力部门和电话

比这个触点更多的也有,不过体积大,寿命也有限,不如用电子器件。

网友F:
"单刀单置"又"触点对最好是8个"?!

我要找个老婆,最好是男的!

网友G:
呵呵,楼上的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