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这么接可以工作吗?

楼主(2008-03-18):
(无正文)

网友A:
IF 建议在16mA左右,VCC 在24V以下,能满足这点就行。

网友B:
楼主的光耦

二次电流仅1mA(5V/4.7k),那么一次电流至少2mA(521电流传输系数最小0.5),满足这个要求就行。

网友C:
可以是可以。可是为什么要浪费一个光电耦合器呢?

网友A:
三楼:二次电流可不仅这点,后面还有一串玩意儿呢。

网友B:
回5楼 HWM

后面的“一串玩意儿”楼主不画出来也不说明,奈何?只能假定后级输入阻抗非常大。

网友D:
估计这位老兄多用一个光藕是用来倒像吧?

楼主:
说明

后面是进入FPGA的管脚,取高低信号,不要多大电流
用2级光耦是为了首先是信号转换转换时候地是隔离的。
反向还是同向都没关系。

网友D:
一个光藕也可隔离,更重要的是两个光藕不比一个光藕隔离得

网友E:
没看过用光耦串联提高隔离度的

用两个光耦还得为两光耦中间提供单独的高隔离度的电源--5VG,

楼主:
两个系统

2个系统连接要求如此,只能这么连接。
只要光耦的通和断工作没有问题,这么连接肯定是对的。
前面一个光耦是一个系统的输出信号,后面一个光耦是一个系统的输入信号。
目的是将前面光耦的输出到后面的系统输入后转换成LVTTL信号

网友D:
明白!这样可以!

网友F:
maychang大叔好象没看仔细.

网友B:
果然是

我这里只显示到510欧电阻,没看到还有第二个光耦。
抱歉!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

二次电流仅1mA(5V/4.7k),那么一次电流至少2mA(521电流传输系数最小0.5),
maychang这是什么意思?
二次电流1毫安,一次电流2毫安

那么二次电流10毫安,一次电流要20毫安吗?

资料里哪个参数或是图标看出来的?

网友F:
呵呵.这是经验.生活的总结.

网友B:
521电流传输系数最小0.5

楼主:
多谢

多谢maychang指点,有机会请你吃大餐。

网友G:
GND-GNDG-GND,不是又绕回去了?

网友H:
还是没想明白楼主为什么要用两个光耦呢。

如果是为了电平的转换的话,在光耦的输出端直接用电阻分压成3.3V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