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础的0~5V转4~20mA电路

楼主(2008-03-18):
希望和初学者探讨
高手们给指导一下还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谢谢

这个电路为了节省成本,调试的时候有点麻烦,根据同相跌加原理,R9和R15要逐次逼近调节才能达到目标输出值.

线路的带载能力在500欧姆以内.

精度应该能达到0.1%级,只是还要加上滤波保护等线路.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电位器的调节范围太大

要做到0.1%,用自己的电路难实现.建议使用集成芯片

楼主:
这是防真时的线路

实际应用时我想应该是在R9和R14间加一个跟随器,R9和R15用多个电阻分压,然后用电位器微调,前级输入采用一级放大电路,调节增益的手段来调节输出比例.
还有不知道温漂会有多大.

用分立元件主要是为了节省成本.

现在我正在实验用XTR115来做,这个价格还可以接受.

像AD694,XTR110等价格都难以接受啊.

我的实际精度要求是0.5级,设计只要能在0.2~3左右即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