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应用问题

楼主(2008-03-18):
LM393做低电压比较,"-"端为参考电压,"+"端为输入比较的电压.输出通过三极管控制蜂鸣器报警."+">"-"时,输出高电平,报警;"+"<"-"时,输出低电平,不响.
但实际情况是输出的高电平有一个中间态的电压,存在虚报警.另外,蜂鸣器是随着"+"端的电压升高而声音加大,而不是一个恒定的.
输出也加了上拉电阻.
哪位大虾有用过LM393,帮忙分析一下或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考虑加一点点正反馈(施密特电路)

但加正反馈后输入会有回差。

网友B:
我用LM393时加了一个蛮大的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