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个电路,电压比较,比较电压随负载变大而变小

楼主(2008-03-18):
朋友让我帮忙看的,可我也看不懂(不知道是我的水平太烂,还是电路实在有问题)。据朋友讲这个电路工作过程是这样的:

当S按下后,Q2导通,给负载供电,当负载越来越大,就自动断开
S是一个开关,当按下的时候,电路就开始工作,之后就没有用了

好像是当输出是高点平时,IRFD213导通,负载开始工作,随着负载的变大,电压值会变小,当小于预置的比较电压值时,S切断。

网友A:
我的理解

好像是当输出是高点平时,IRFD213导通,负载开始工作,随着负载的变大,电压值会变小,当小于预置的比较电压值时,S切断。

不是s切断,是比较电路输出翻转,Q2关闭

网友B:
..

确实是很令人费解
我也没看明白
如果安键按下的话 N和P的管子哪个导通怎么导通都没有意义 包括负载的变化
唯一例外的情况是 Q1导通 那个可变负载为0时会造成5V短路

网友C:
个人推测

“s”是个按钮,按一下就松开了。
按下时,比较器翻转。上面的PMOS导通。负载得电。按钮松开。
负载中得电流流过R1、R2产生压降,R2上的电压大于同相输入端的电压。电路状态不变。
负载阻抗变大后,电流下降,R2的电压下降,小于同相输入端的电压,比较器翻转。负载失电。
此时下面的NMOS导通,给负载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