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晶闸管通态压降主电源回路和信号回路隔离

楼主(2008-03-19):
弟刚入道:
  请问高人,我想测量1个晶闸管的通态压降,测量回路加在可控硅两端,可是主回路电流可达1200A,请问怎样才能将测量回路与主回路隔离,而不用切除信号回路。

网友A:
楼主的信号回路是什么?

触发信号?

网友B:
可以

你用一个9V/2000A的变压器,把阴极和门极接在一起,用可调的变压器把你的电流调到1200A,这时就可以准确的量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