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频率为1uHZ这样低频的信号呀~~

楼主(2008-03-19):
用信号发生器发出一个频率为1uHZ的信号,打算自己来测试一下是否准确,
但是这个周期也太长了,几乎到12天了,那么如何有效的测试一个如此低频率的信号??

谢谢

网友A:
就是计时间了

网友B:
老老实实等吧

网友C:
想想当年天文学家如何测定一年的长度

网友D:
厄尔尼锘现象的发现得要几十年

网友E:
你只要测它的频率吗?能保证波形是正确的吗?

网友F:
楼主经常拿出这样的问题来调我们口味

网友G:
先准备两大箱方便面,行军床一张……

网友H:
五楼的大哥真幽默

网友I:
能否倍频到1Hz!!!

网友J:
11楼的更幽默...

网友K:
超高精度 测量相位吧。

每小时测量一次相位。

5个小时5个点差不多了=====如果你的波形是正弦!

需要的精度么,16bit似乎差不多了。=====几千个点中的5个点。

还是用24bit吧。
========5个点的相对位置,要足够精确。

网友L:
不知道00的10万水分要等多久,哈哈

1 uHz = 1 000 000 s
1 d = 24×60×60 = 86 400 s
1 000 000 s = 1 000 000 / 86 400 d = 11.574074074074074074074074074074 d

真的要等12天,可是这样只测一个周期,准吗?你等它一个周期开始不需要时间?

××××

网友J:
准肯定是准的,因为时间很长。即使测量误差达到ms级

相对误差也很小了。关键是要找一个准的时钟来计时。

网友L:
有些道理

但我认为关键是启动时刻和终止时刻

网友M:
用一个单片机做AD采样,数据传送到PC上,

12天后用excel看一下你的数据就ok

网友N:
全是“黑箱法”,不如打开黑箱看看里面?

只要内部振荡器(不会也是1uHz吧)准就行。

网友M:
HWM,great!!

good idea
good idea
good idea
good idea
good idea
good idea
good idea
good idea
good idea
good idea
good idea

网友O:
可以用7.5(8.5)位表测量电压变化量,再用公式计算,

可以用7.5(8.5)位表测量电压变化量,再用公式计算,是否和理论相吻合。
这样可能会快点!!!

网友P:
这没难度

测1na HZ的才有挑战性

网友Q:
我说个思路吧

模拟的:
要有一个好的隔直电路,和几个好的模拟乘法器或平方运算电路
然后对这个信号做平方-隔直-平方-隔直-平方-隔直-平方-隔直-平方-隔直-平方-隔直……,几次之后2的n次方,就接近1Hz
数字的:
用ad采进去,然后数字乘法和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