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2端并联的二极管问题?

楼主(2008-03-20):
那个在电源端并联的二极管用什么比较合理呢?
4001如何?

网友A:
电流大于继电器电流的二极管都可以

网友B:
没有必要用萧特基二极管

普通整流二极管即可。

楼主:
肖特基

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快,正向导通电压低。
大电流的整流桥都是肖特基的。

楼主:
问题

4148是开关二极管,开关二极管开关二极管除能满足普通二极管和性能指标要求外,还具有良好的高频开关特性(反向恢复时间较短)
肖特基二极管 它是一种低功耗、超高速半导体器件。
肖特基二极管和开关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小吗?
快恢复二极管应用上和这几个又有什么区别?

都是开关速度比较快?

网友B:
萧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较小,开关二极管正向压降与普通二极管大致相同。
萧特基二极管结电容比开关二极管大得多。
萧特基二极管反向漏电比开关二极管大得多。

楼主:
有点乱

那肖特基二极管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啊?

开关二极管的开关速度比肖特基的还快?

肖特基的不是反向恢复时间就很快吗?

网友B:
这些问题

其实根本不是问题。
找几种典型的开关二极管和萧特基二极管的datasheet,对比一下各项参数,立刻就可以心中有数。
在坛里发帖问,很难得到结果。回复的有正确也有错误,你根本无法分辨真知灼见和人云亦云。

网友C:
楼主你平时可以带着这些问题去学习,慢慢的心中就有答案

至于这里,随便用个电流够的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D:
你的图用4148没有啥问题

网友E:
应该用快恢复FR

网友D:
续电器的开管速度很慢的,就用4148,大电流用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