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们,虚框中的电路如何实现?

楼主(2008-03-20):
  如图,输入信号为两个相位相差180度脉冲(实际有死区调节),求中间变换电路达到驱动后面半桥输出负载RL上得到正负150V方波?

网友A:
好象不需要什么

Q1和Q3轮流导通就可以了,何必要两个输入脉冲?

网友B:
输入信号幅度多大?

信号源阻抗?输入信号与输出是否共地?频率?频率是否变化?占空比是否变化?

楼主:
频率300K

信号源为普通门电路
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隔离
频率及占空比恒定
频率300K

网友C:
简单点就用两个脉冲变压器来驱动

楼主:
是啊

我也有此想法,而且好像是比较好的驱动方法,但具体不知如何实现好,大侠能不能给个电路参考啊

网友B:
参考参考

图中芯片是SG3525。
但普通门电路恐怕输出电流不够。

楼主:
谢谢了

  我加一级MOS管驱动,电流不存在问题.可能我的主要问题在于对脉冲变压器结构不熟,网上介绍比较少.
  我一直认为它标准的是一个初级一个副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需要两只脉冲变压器,而现实中又有一个产品只用了一个脉冲变压器,所以迷惑了!
  另外哪位大侠有关于脉冲变压器的的相关资料赐予一点行吗?

  再次谢谢了!

网友D:
我很迷惑哦。

中间为什么要加一个虚线框的驱动电路呢?
把Q3换成P沟道的MOSFET,IN1和IN2直接加入Q1和Q3,
难道不能实现么?
PS:楼主是要做电磁炉?还是超声清洗机之类的?

网友B:
楼主不要以为脉冲变压器有什么很特殊

所有变压器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
要脉冲变压器资料,应该看电工原理之类的书。

用一个变压器,一个初级两个次级,你的驱动电路必须是全桥形式,单端工作是不行的,参考SG3525内部电路。注意7楼图中下面那句话。

网友E:
确实不需要什么

只要Q1和Q3的G极相位相反,+ -电压不要超过12V就可以了,何必要两个输入脉冲?

网友C:
两个输入脉冲的原因是有死区

网友E:
这种FET的开通电压都要大于2V

在Vg=+/-2V时,管子都已截止。理论上是这样,我没有试过。在电路上作点延时,更可靠。

网友D:
死区调节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防止两个管子同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