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给个精密功率控制的参考.

楼主(2008-03-21):
大致想法是:通过12位的DA(2.5V基准)控制功率实现对电阻丝的控制,满度代表10W,0V代表小于100mW.功率控制由模拟电路部分自动调整.
刚开始想用模拟乘法器来实现,好象价格比较高.所以麻烦给位给个方案,能具体一些那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A:
何必呢

既然用了DA,想必用了单片机,加上AD测量电热丝两端电压和其中电流就知道了电热丝上的功率,与给定值比较即可实现反馈。
如果用有PWM输出和AD的单片机如ATmega16一类,连DA和AD都省了。

楼主:
谢谢maychang.

用单片机要实时采集数据,CPU最近比较忙啊,所以打算用模拟来实现,CPU只需指定功率.

网友A:
办这点事,对ATmega8来说,占用机时顶多百分之一二,单片机再忙,不会连这点时间都没有。

楼主:
谢谢,我真不想给那个老人家添麻烦.

楼主:
maychang大侠还在线吗?

网友B:
用模拟电路做恒功率设计很麻烦

楼主:
圈圈大侠也说麻烦,看来我只能用数字了.

网友A:
不但麻烦,而且精度不高

模拟乘法器未必能满足满度10W步长0.1W要求。
“不想给那个老人家添麻烦”,就单独用一片ATmega8之类,并行或串行接收原来给DA的信号当做上位机指令,然后控制电热丝。对原来电路而言没有任何区别。这样也比用模拟方法解决省事,成本也低。

楼主:
老兄很喜欢AVR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