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们赐教!!!

楼主(2008-03-21):
请问这个电路中,要想使得通过每个LED的电流为20mA,那么加在AB点之间的总电流为多少mA?就是说这个电路到底有多少串?

网友A:
这种接法有点意思,

LED的一般是先串后并,理论上你的接法是120mA,当是。。。。。。当其中有一颗参数不一样时,那么长时间工作后你的所有LED将死光光

网友B:
led最好是单独或者是使用串联驱动。

网友C:
6并3串

我倒是看过有人这么连的,恒流驱动

网友D:
串联驱动不好,一个烧了,其他的照样不亮

网友B:
LED驱动正常的话,烧断的概率很低。

楼主:
那这么连的话电流怎么算呀?

那这么连的话电流怎么算呀?这个电路是有它的妙用的。

网友C:
电流不是一样算吗

以前拆的国外的一个LED灯,比你少1组,是5并3串的,

电流就看几并的就好了.

楼主:
是6并吗?

要是按你楼上说的那样的话,就是在6并,可是我加上R后(R=(12-U1*3)/0.12,U1是一只LED的压降),实际测得的数据是不够的,单颗LED就只有10mA了呀。8楼也是做LED灯的吗?能认识一下吗?

楼主:
并联的总电阻怎么算呀?

这种接法和3颗一串,6串并联的等效吗?并联的总电阻怎么算呀?

网友E:
随便你怎么连接,电流总数只和你LED个数有关

楼主:
楼上说的我认为不对。

楼上说的我认为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