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多随机现象都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楼主(2008-03-21):
最近在看关于噪声方面的问题,发现好多东西都服从高斯分布?

为什么自然界这么多东西都服从高斯分布???

网友A:
就好像大多数男人都服从女人,世道啊.....

网友B:
哈哈~~~~~~~~~~~~`

因为平庸之辈总是占大多数
天才和白痴总是少数

这个现象可以推广到自然界中去

网友C:
这个只有天知道了

高斯去哪了?!

网友D:
有个定律决定的

    中心极限定律,其内容是:当N足够大的时候,N个具有方差和均值的独立随机变量的代数和服从正态分布率。
    也就是说不管这N个随机变量原来服从什么分布率,只要他们具有方差和均值,他们的代数和总是近似服从正态分布,N越大,近似程度越高。
    对于一个参数或者物理量来说,以电源的输出电压为例,决定这个电压误差的因素很多,有参考电压的误差、采样电阻的误差、电源等效内阻、电容的ESR的误差……这些误差因素还跟温度、湿度、散热环境相关,也就是说输出电压可以表示成若干个参数(参考电压、分压电阻、内阻、温度……)的函数,这个函数形式上可以展开成在某个中心值附近的一阶微分形式,就是N个参数的代数和,这不就是N个随机变量的代数和么?因此输出电压服从正态分布。

    再来说说计算机上的随机数函数,数学上有个产生均匀分布的伪随机数序列,其分布率服从均匀分布。有了这个序列之后,就可以用做正态分布率德随技术发生函数,方法就是产生N个均匀分布,把这N个随机数相加,代数和就服从正态分布,一般取N=12,近似程度就非常好了。

网友D:
    电路中的噪声是电子运动产生的,而物质中的电子数量极其巨大,因此N趋于无穷大,所以噪声电压就服从正态分布。
    中心极限定律揭示了正态分布的意义:在客观实际中有许多随机变量,它们是由大量的相互独立的随机因素的综合影响所形成的,而其中每一个因素在总的影响中所起的作用都是微小的,这种随机变量是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这种现象就是中心极限定理的客观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