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OP177输出并一个0.1uF电容会引起震荡吗?

楼主(2008-03-21):
运放OP177输出并一个0.1uF电容会引起震荡吗?
datasheet里面写不能大于500pF,为什么呢?

楼主:
能用传递函数分析这个问题么

网友A:
看datasheet上面那个

幅频响应和相频响应曲线,还有必须知道其输出电阻的大小来推算带电容后增加的极点的大小,比较麻烦。

还是照datasheet上说的来设计

楼主:
我是接成跟随器的

楼主:
楼上大哥能讲讲为什么会引起振荡么

网友B:
Analog921 说了

加电容会增加一个极点,就是那个极点闹的。

网友C:
加电容会增加一个极点

加电容会增加一个极点,如果这个极点在通频带里,影响就大,在通频带外,影响就小,datasheet里面写不能大于500pF,是否是这个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