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净化稳压电源原理

楼主(2008-03-21):
这样的稳压电源原理是什么?哪位指点下`最好能给点资料看看~谢谢

网友A:
雁过留痕 稍候

到电源技术版面专用邮箱下载《机电工程师继续教育丛书 电源技术》,不过得等我传上去先。

楼主:
谢谢 可是怎么下不了`说是非法请求呢?

网友B:
你知道其中的“参数”是指什么,就会一切都明白了!

网友A:
回 雁过留痕

不能吧?昨晚检查过的。我再查一下,不行的话,给你发过去。

网友A:
回 雁过留痕

查过了,可以下载。但我也是第三次才成功的,前两次都出现错误。

楼主:
谢谢~嗯`去看了`明白了不少~

网友B:
确实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