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出错,苦恼中,请求各位帮助

楼主(2008-03-22):
OrCAD, ce, IO, se, ic

各位大虾,你们装的orcad10.5 有没有以下问题:
 用open菜单打开已建的*opj文件事出现下面的错误:
This application, Capture CIS,has encounterned following unrecoverable exception,and hence needs closed down

EXCEPTION_ACCESS_VIOLATION:
  One of the threads has tried to read from or write to a virtual address for which it does not have the appropriate access

Do you want to save all the open design now before Capture closes?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解决方法:

HKEY_CURRENT_USER 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下的 NoRecentDocsHistory注册表项(DWORD类型的)设置为0,重启explorer.exe进程

       可是,我的注册表中没有 NoRecentDocsHistory项。我自己新建了一个并设置为0,但问题依旧,请大家帮帮忙,看看应该怎么解决,不胜感激。

楼主:
快来看看阿。愁了一天了,还没解决。。。。。。

网友A:
你自己新建个工程保存后再打开也这样?

楼主:
回复3楼

回复3楼:
    恩,是的,还没等画原理图程序就关了。但我发现在绘图窗口选择对话框中,如果选择creat a blank project就可以到原理图输入界面。能不能因为我刚装这个软件,从来没有建立过工程的缘故呢。但不知道以后做大点的系统时会不会出错。

楼主:
把出现问题的界面抓了下来

大家帮忙,望指点

楼主:
还是没人???

还是没人???

网友B(2010-07-24):
楼主,我按照你所说的方法,就是修改注册表,把我这个同样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哥们,要是修改NoRecentDocsHistory注册表项 这个没用,或者找不到的话,就修改这个NoResolveSearch 注册表项 为0 ,即可!

网友C(2010-09-15):
换CANDENCE吧,里面集成了ORCAD的所有东西。

网友D(2016-04-21):
留个记号,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按照楼主说的方法就解决了,谢谢。

网友E:
我用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