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行不行啊?

楼主(2008-03-24):
    我想把3.3V的方波变成12V的方波,想用下面这个电路,由于没有元件,不能做实验,不知道行不行,所以先来问一下大家.
    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实现这个电路呢?教教我吧.谢谢你们哈!

网友A:
3.3V的方波电流太小就不行发光管不通

楼主:
哦,忘了说,频率是10KHZ.

哦,忘了说,频率是10KHZ.

楼主:
那怎么办呢?

楼主:
3.3V的方波是CPLD或单片机的一个脚啊,行不行啊?

网友B:
查查你用的光耦,电流传输系数和延迟时间。

楼主:
maychang

这么说只要光耦合适,输入信号合适这个电路就可以是不是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没关系啊,我可以多买些光耦,一个一个的试啊?datasheet看不懂只能这样了.

网友C:
一个一个的试啊?不是想清楚了去试?

网友D:
晕~~~

有一个个试光耦的时间和机会,就不能试试改变下电阻?
还“不能做实验”???

网友B:
回7楼

我可没那么说。
我在6楼的意思,是看datasheet。

楼主:
是啊,我想等过几天去赛格多买几种光耦回来试啊!

我都写下了好多种,像我这种情况非线性和线性光耦都可以是的吧.

网友E:
方波的驱动能力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