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激振荡问题,高手指教

楼主(2008-03-24):
我的单管自激为什么振不起来呢?我要输出AC3.3V
是原理的问题还是参数的问题?
高手指教!!!

网友A:
1、仿真振荡电路是经常出错的。
2、你的电路,好像不应该有C1这个电容。

楼主:
C1是应该要的

C1是用来调整振荡频率的吧
这个电路的振荡频率是用R1,C1来确定的吧

网友B:
"这个电路的振荡频率是用R1,C1来确定的吧"?

不会吧?应该由C2,R2和T1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