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问题,请帮忙(有图)

楼主(2008-03-24):
但电源电压从0~12V变化时,三极管Q1的工作状态是什么?
能不能学习解释一下!!
感激不尽!!

楼主:
各位给点提示也好啊!!

网友A:
其实此题就是D1处于什么状态的问题

你把它分成
1、电源电压较低时,D1可以当成不存在
2、电源电压够高时,D1当成一个恒压源
两个问题看。
不过,Q1始终是线性状态。

网友B:
估计是恒流源

网友C:
Vb<5V时,Vcc增加,Ve增加;Vb=5V后,Vcc增加,Ve不变。

Vb<0.7V时,Ve=0;
Vb<5V时,Vcc增加,Ve增加,Ve=Vcc(1-R1/(R1+R2(1+β)))-0.7;
Vb=5V后,Vcc增加,Ve不变,Ve=5-0.7。

网友D:
理论分析

当VCC很小的时候(<0.7V),Q1工作在截止状态;
当VCC稍微大点的时候(0.7V-5V),Q1工作在放大状态;即线性状态;
VCC再大起来(>5V),D1作为稳压管5V正常工作,Q1也工作在放大状态。。

楼主:
谢了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