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运放电路中画红圈零件的作用!

楼主(2008-03-24):
求助一下,运放电路中画红圈零件的作用!
2个二极管,一个电阻,一个电容!!!

该电路是一可调电源的图纸!
画红圈的电阻和电容的作用是不是作反馈,不接,输出电流大后,电压有纹波!
画红圈的二极管是不是起保护作用,一直没想明白!!!??
望高手指点!!

楼主:
没有高手知道吗!!不会这么难吧!!

没有高手知道吗!!不会这么难吧!电路图在03年的《电子报》能找到!!

网友A:
没必要用激将法,电路不难

二极管在这里用于嵌位,使得741输出低时不致于深度饱和,RC用于消振,因为电压控制是个大环路负反馈,容易产生震荡。

楼主:
多谢awey,我再详细看一下电路!!!

多谢awey,二极管的作用明白了!
电阻和电容的作用还要仔细思考一下!!
我再详细看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