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的贴片电阻标有3922,和我们常用的393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3-24):
当然3922是39.2K,393是39K;
一样都是黑框白字,除了阻值的区别外还有其它区别吗?精度?温度系数?

网友A:
3922=39.2K 392=3.9K

楼主:
sorry,改过来了

网友B:
4位是精密电阻1%,3位是5%的

4位是精密电阻1%,3位是5%的

网友C:
楼上正解。价格也差得远。

网友D:
阿,原来是精密的阿

原来以为蓝色底是精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