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支持双屏显示的显卡

楼主(2008-03-25):
求一款支持双屏显示的显卡,在只接一个显示设备的时候,也能设置主从显示屏。我手里的显卡可以支持双屏显示,但是,如果直接一个显示设备,那么就无法设置主从显示屏。我想知道有没有在接一个显示设备的时候,也能设置主从显示屏的显卡。

网友A:
可以自己设置的

但是你想在一个屏幕上显示两个屏幕的信息
貌似不可能

楼主:
回复木头东瓜

感谢你的回复。我的要求是这样的,vga接口接的显示器显示摄像头摄像的内容。av端口接的lcd屏,显示pc主机播放的媒体文件的内容。但是我现在用的显卡,虽然支持双屏显示,可是如果只有av端口接上显示屏,vga端口什么都不接的话,那么摄像头摄像的内容就会从av端口接的显示屏上显示。这个结果是我不想要的。这款显卡,只有双屏都接上的时候,才能有设置双屏的选项。如果只接一个屏,那么这个屏就会默认为主屏

网友B:
- -

matrox G400首创,双头显示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