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用运算放大器进行信号变换的好处

楼主(2008-03-26):
请教采用运算放大器进行信号变换的好处。比如对于电压变换电路采用分压电阻的方式也可以实现;对于加减法电路,采用三极管与电阻搭配的电路也可以实现。那么采用集成运放配合电阻来搭建这种功能的电路具有哪些优点呢?还请赐教

网友A:
用运放方便,它的开环增益很大,通过调节反馈电阻就可以

输入阻抗又很高,高到可以忽略的程度。而输出阻抗又比较低,尤其是在负反馈闭环使用事。

事实上,运放对信号的处理,就是基于电阻分压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