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否用模拟开关来切换放大器的增益调整电阻?

楼主(2008-04-12):
我需要测量一个宽范围的信号,所以希望放大器的增益可调。那么如果我用MAX4662 四路模拟开关来控制放大器INA118的增益控制电阻Rg,是否可以将增益扩展为4个档位。这样做成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可以

但需要考虑模拟开关输入输出幅度、漏电流、导通电阻等参数。

楼主:
谢谢maychang

我回头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A:
实际上,所谓可编程放大器

就是用模拟开关来切换电阻而控制增益的。模拟开关、电阻和运放做到一个芯片内。

双积分AD如7135或7109,也是用片内的模拟开关切换,一段时间对输入信号积分,然后切换到基准电压,对基准电压进行积分。

网友B:
可以

使用单片机也是可以的。
通过控制控制电阻接地或者高阻,即可控制增益。

网友C:
可以

以前做的一个东东还用继电器呢!!

楼主:
做过试验了,效果不错

不过中间有个小插曲,放大器118我用+-12V供电,模拟开关用单5V供电,放大器就一直处于饱和状态。将模拟开关改为+-12V供电就正常了。

网友A:
在2楼强调过

第一件要注意的事,就是模拟开关的输入输出幅度。

网友D:
我也想用模拟开关来控制放大器增益

Maxim的音频导通电阻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