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放大的一个奇怪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8-04-13):
作了一个测量压力的压力表,大概方案是:压力传感器--AD620差分放大--AD转换--单片机液晶显示等等。电源采用9V电池供电,低功耗设计。正常情况下工作正常,可是只要是人用手触摸压力表的外壳(外壳是金属的,与内部电路无联系),或者是根本没触碰到外壳,只要是离电路板很近的时候,测量的结果就发生很大的波动,测量结果偏离很大。恳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最好给个解决的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A:
外壳是金属的,与内部电路无联系?

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了,金属外壳没有“接地”就会成为一个感应器,这里的“接地”是指放大电路的“地”。

楼主:
现在将该压力表外壳去掉

将该压力表外壳去掉,就是在只有电路板的情况下,用手靠近电路上得元件(只是靠近,并没有接触到电路),测量的结果还是会发生变化。一旦手维持靠近的状态不动,结果稳定在一个数值上。拿开手后。结果发生变化,稳定在另一个状态。现在感觉是手的靠近给了放大器一个微弱的输入信号似的....头大

网友B:
拿一金属罩罩在电路上会怎么样?

网友C:
有可能是电路设计上有问题

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一般是低阻抗的,而且幅度不小,按理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D:
现在用的是扩散硅的和应变片的压力传感器

两种传感器的现象都是一样的~~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