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恒流源如何转小恒流源?

楼主(2008-04-13):
(无正文)

网友A:
交流还是直流?

如果是直流,似乎只有用分流的方法,这样功率损耗太大。

楼主:
直流

分流的话,是接电阻分流吗?那样的话,似乎是在理想恒流源上并了个小电阻(恒流源应该要求内阻较大呢),分流后还是恒流源吗?

网友A:
当然要用恒流源分流。
如果用电阻分流,就需要另外一个恒流源,其输出适合你的负载要求。
所以这是很糟糕的方法,还不如另起炉灶,单做一个小输出的恒流源。

楼主:
追问

恒流源分流 google 不到。能略略解释否?

网友A:
模拟电路中,有一条法则

将“电流”改成“电压”,“电容”改成“电感”,多半仍正确。

用电压源来说可能比较直观和熟悉。
现在有一个高电压的电压源,例如24V,你需要一个5V的电压源,你怎么办?
一个办法是:串联一个19V的电压源,让24V与19V分压,就得到了5V的电压源。这是直接将高电压的电压源改成低电压的电压源。
另一个方法:直接用一个7805之类的芯片,让24V为7805供电。

电流源的情况也是一样。1A的恒流源直接改成10mA的恒流源,并联一个990mA的恒流源进行分流。
另一个方法:直接用一个10mA的恒流源,让1A的恒流源给10mA恒流源供电。

网友B:
加个REF200,双100mA的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