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9.2中probe波形背景是黑色的怎么改呢?

楼主(2008-04-13):
我想将仿真波形的背景颜色,由黑色改成白色,能不能改呢?找了各种资料都没找到方法,请赐教。。
另有一问,波形图要弄到word里,除了用其他软件截图外,还有其他方法不?

网友A:
帮楼主顶。

经常看到一些国外教材里的仿真图,但都是白底黑线的,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B:
菜单里有copy to clipboard拷贝的,设置透明底色

网友C:
如3楼所说。设置有三项,默认第一项。你选择第二项即可。

网友C:
写论文时,还可以利用probe的强大编辑功能

合理设置信号的缩放,线条的颜色、粗细,坐标系的刻度……以及放置说明性文字、符号。

其实probe的函数绘制功能才是最强大实际的,原始信号作为一个变量,经过函数表达式运算后,可以绘制出你所需要的图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