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

楼主(2008-04-13):
问个比较菜的问题,如下图,VCC是24V,当Vin从0到5V变化时Vout是怎么的?

网友A:
等能上传图片再说吧,没办法

楼主:
图很简单,就是LM358的一个运放,24V单电源供电,负端输入,正端接个1M的电阻到输出.

网友B:
不能这么接吧!

要么高要么低,和上电时状态有关吧。

楼主:
我困惑的就是在这里,可实际的电路就是这样的,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C:
输出等于输入?

虚短路,-端等于+端电位;
虚断路,一兆电阻上无电流;
输入电压变化时,负反馈。

网友C:
怎么是07年5月31日发言的?年轻了一岁。

网友D:
电压跟随器

楼主:
电压跟随器好象都是+端输入,-端和输出连接的啊.

网友E:
电压跟随为什么一定要加个反馈电阻,直接连接不可以?

电压跟随为什么一定要加个反馈电阻,直接连接不可以?

网友F:
10楼:没打过电话吗?不反馈怎么和对方沟通,以达到意见一

网友D:
看错了

不能理解正反馈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我看错了,是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