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简单比较器输出电阻大小?

楼主(2008-04-13):
弱问:
由运放构成比较器,“-”端接基准电压,“+”端接正弦波,输出端都不接。当输出为正时,其输出电阻能和电压比较器有的比不?

网友A:
按你的描述,输出是饱和与截至两种状态

此时输出电阻的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更关心的输出电流的大小。

楼主:
re awey

为什么这么说?(输出电阻难道与输出电流无关。我曾经一直错误以为最大电流=输出开路电压/输出电阻。)

网友A:
你的理解没错,但是有条件的

运放工作在有深度负反馈的线性区内,输出阻抗近似为零,但输出电流只是mA级的。

就是输出阻抗很小的电源,输出电流也是受最大容许的功率限制的。

你说的【最大电流=输出开路电压/输出电阻】对内阻较大的信号源是成立的,因为即使短路,也无功率过载的问题。

楼主:
多谢 awey!

(刚刚在avr上看到awey第一帖,模拟问题还是您这里求教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