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减法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4-15):
我做了个减法电路,用LM358做的。电阻都是用0.1%精度的精密电阻做的。
现在发现当U2-U1=20.12V时,Uo=3.092V,
但是根据这个比例减法电路的计算,20.12V时,Uo应该为3.018V啊,
相差了0.07V,这是不是由于运放的失调电压引起的啊?

不知道哪位大侠能够帮小弟对这个电路进行改进下,实现这个减法比例功能就行,而且误差能够再小点。谢谢了!

图见下面的链接,麻烦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4/2008415152354635.pdf

网友A:
电源电压=?U1、U2对地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谢谢了!

供电电压是5V

U1对地0.125V
U2对地20.245V

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不能光看这个绝对值

改变输入U2-U1的值,看看输出是否成比例的变化。

你电阻的精度是1%,0.07V对应3.018V是2.3%,加上测量的误差与运放的失调电压,也差不多了。

网友B:
误差有点大了

查了一下手册
失调电压在正负7mV之内
不会差这么多

如果是器件上引起的误差的话
可能是偏置电流特别差
达到了手册中的极限值即500nA左右
在运放输入端电阻网络引起的误差达到了50mV左右
跟你给出的结果在一个数量级上

如果排除器件问题
那可能是电路或测量的方法和误差了
U1,U2,UO,GND是否没问题。

电阻精度问题不大
不会引起这么大的误差。

网友A:
还有就是供电的问题

单电源5V供电,输入接近0V附近,而输出又接近358的最大输出电压,没工作在运放最佳的线性区内,精度会收到影响。加大电压并改成双电源试试看。

网友B:
也有道理

但是理论上饱和电压在3.5V,本应用还在饱和范围内。
至于运放线性区的问题,可能跟这个关系不大,应该在开环时考虑,这种闭环状态下由反馈电路决定输出。

网友C:
为什么我至今还是弄不明白如何去考虑失调电压、偏置电流

为什么我至今还是弄不明白如何去考虑失调电压、偏置电流

网友D:
没这样用过

好像记得哪里讲过:运放的放大倍数最好不要小于1

网友E(2008-11-19):

四个电阻都增大到100k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