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4-15):
   电源分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分别都在什么时候使用啊,还有怎样由电源芯片产生这两种电源啊,比如使用LM1117,我是初学设计电路不是很清楚,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初学也别到处重复发帖啊

楼主:
抱歉了

我只是不知道发在哪个区能比较快有人回帖才在几个区发的,以后不会了

楼主:
还是想请你仔细说一下,什么情况下才用电感隔离电源

网友B:
你问的是模拟的问题,当然在模拟板问比较好

1、电源分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
没有这个分法,同一个电源既可以给数字电路供电,也可以给模拟电路供电。

2、分别都在什么时候使用啊
应该叫分开供电,当两部分之间因共用电源,会相互干扰时,要分开供电。

3、还有怎样由电源芯片产生这两种电源啊
看电源芯片的手册。大多数的情况下,可以用同一个电源,分开走线、加去偶电路隔离一下。

网友C:
本质上,绝大部分开关电源也是模拟电源

因为它的反馈控制仍然是模拟的,连续的,输出也可以是连续的,无级的。

因此,不要将他们区分为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为好。数字电源,其输出电压增量应该是有级的,不连续的,但精度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许多模拟电源也不是都有很好的精度。

外部特性上,开关电源、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的主要区别是模拟电源响应快,杂波少,但功耗大,功能单一。

网友D:
请问:同一个电源供电,模拟地和数字地一般应该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C:
就象左右江一样,各走一条江

网友E:
..

什么样的电源能够并联使用?
比如7805的驱动能力不够我们可以两个并起来用
什么样的电源能 串联使用?

条件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