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二极管如何保护,防止击穿?

楼主(2008-04-16):
现在有一激光二极管,正向12ma就会击穿,导通电阻为30欧姆。
击穿电流较大的激光器一般都是在激光器旁并接一稳压管,防止正向击穿。
本激光器的保护不知怎样保护好?而且用稳压管的话想要速度要达到ns级,这样快的速度稳压管行吗?

网友A:
二极管通常不是应该是限流使用吗?应该做限流保护

网友B:
新名词:正向击穿??

nS级的速度,可用TVS管

楼主:
说得很糊涂,,。。

正常情况是,大小<12mA、脉宽10ns的脉冲电流驱动激光器。
正向不能通过太大电流<12mA,咱怕浪涌什么的,电流太大,烧坏之。如果加TVS没google到卡位电压较小的型号。稳压管不知可否。

网友C:
ls搞激光测距?能否考虑从上游限制,比如电流源?

网友B:
限流就是了,干嘛限压?

楼主:
to 5 楼, 6楼

声明:我还是小菜

to 5 楼 音乐:1、不是激光测距,是用来驱动一小功率激光器产生,激光脉冲,作为光泵浦驱动另一激光器。小菜我只做产生4楼所述的脉冲电流来驱动小功率激光器。
2、您所谓的上游限制,该如何实行呢?

to 6 楼 awey:看来我以为限流=限压是非常荒唐的。TVS和稳压管,限流和限压哪个对应哪个?我该怎么办限流还是限压?晕了。。。

声明:我还是小菜

网友A:
什么叫做限流?就是不让它电流超过一定值。电流超不过,

电压肯定也不会。

网友D:
用可控电流源供电即可

网友E:
唉,LZ完全没入门,本地找人帮忙吧,你搞不定的

网友F:
激光器是比较娇贵的器件

激光器是比较娇贵的器件,工作方式一般都是采样恒流。过流过压都会造成激光管的损坏。尤其怕静电。   保护激光二极管的主要方法是限制电压,限制电流,防止静电。

chunyang  所说的方法是常采样的工作方式。另外在激光器两端加一个二级管电阻、电容就可以。但不是你所说的稳压管。  你的激光管导通电阻30欧姆已经很大了。我们用到的导通是1欧姆,有的甚至是0.04~0.05欧姆

网友G:
是不是二极管老坏。

一般是静电搞得。看看是不是直接就用手去摸的。

网友G:
一般的激光驱动电路,光串个电阻是不行的。

要能够稳恒发射功率,这个东西对温度也是非常敏感。
你的这个应用需要APC的。

网友H(2011-06-02):
楼主,你这个激光二极管的保护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呀,小女子实在不知如何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