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开模拟、数字地网络的0R电阻是放在电源地那里来实现单点

楼主(2008-04-1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这么干啊 不过我们一般用JUMP 0欧姆的用来跳线

楼主:
~~如果不用单点接地,模拟地可以用磁珠串联数字地?

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B:
电感

串联几u到十几u的电感

网友C:
单点接就行了

用个磁珠就o了

网友D:
磁珠比0欧姆电阻好。根据电流大小及

最大可能的噪声频率范围选择合适的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