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阻和运放组成的放大电路在零下40度下会有什么

楼主(2008-04-18):
请教一下,用普通碳膜电阻和电容,以及运放构成的反相放大或者同相放大电路在低温环境(零下40)下会出现什么现象?

电阻和电容值会随温度变化而引起其值的变化吗?如何变化呢?

网友A:
容易造成输入级的电流不对称,从而在与地相接的脚上输出一个负的电压值,即放大器阻塞,温度恢复后将恢复正常.

网友B:
电阻电容的温度特性按照其种类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