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解释下这个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2008-04-19):
图例为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图中D1和D2是防止交叉失真的二极管偏置电路,但是我看不懂的是D1D2怎么防止了电路的交越失真,哪位牛大哥可以解释下,小弟不胜感激!困惑好久了,怀疑电路是错的………
输入vi(t)应该在D1和D2之间输入我感觉.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4145419279.pdf

网友A:
电路没有错

防止交越失真,无非是给两支管子加上一点点偏置电流。两个二极管与三极管的发射结并联,当然会有部分电流从两支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流过,这个电流就是加上去的偏置电流。

网友B:
交越失真

底蕴,D1和D2本身并不能防止失真,简单说是这样的,
为防止失真,需要提供一点点静态偏置电流;
为使这个偏流不随温度变化太大,通常需要温度补偿;
二极管具有与发射结近似相同的电压---温度特性---
当参数合理设定后,D1D2就补偿使得在很大温度范围内,
推挽放大管都有一个稳定的静态电流.

网友C:
是啊 输入端放这里也行,不是在中间吗?

网友C:
照这样看 输入点起步是放这条线上都可以

网友B:
差点被骗成功

D1D2中间那个连线是不该有的.

楼主:
我就上看电路有毛病。。。。

6楼的兄弟,D1D2中间的线没有了,解释下怎么防止时针的呗,谢谢

网友D:
用二极管还有一个原因是交流阻抗很小

信号在T1、T2的基极大小几乎相等。

网友E:
这样的话从D1 D2中间加信号也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