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06是三位半的AD,请问这个AD到底是多少位的呀?

楼主(2008-04-19):
看到好多做数字万用表的都用类似的芯片来做,但是我想知道这个芯片里面的AD到底是多少位的,采样速率,INL,DNL等等参数,芯片datasheet上面又没有,如何知道?

谢谢~~

用这种芯片和单独的AD,哪一种效果要好一点?谢谢~~~

网友A:
就是三位半的

这里说的是十进制。
7106/7107是把双积分的A/D与驱动电路做在一起的芯片。如果直接显示,当然用7106/7107方便,但如果是与单片机等等接口,那就太不方便了。

楼主:
3 1/2 =1999

1999-就是12位的AD了吧,为什么不直接说是12位的,还搞这么麻烦,也不晓得其AD的类型是SAR,SIGMA-DELTA还是什么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3 1/2的AD是指的有效位数吧,那么实际就因该大于12位了??

因为AD的噪声会减小有效位数,这个3 1/2的AD是指的有效位数(12位)吧?就是说我的ICL7106保证我的SNR达到一个数值~~~?

网友A:
我已经说过,这种A/D是双积分型。
因为很难与单片机等接口,所以别考虑这种类型芯片了。要用单片机或其它芯片读出数据使用,改其它类型A/D。

楼主:
双积分,OK,想在就想搞明白一件事~~

就是,这个3 1/2的AD是指的有效位数,还是实际的位数?

因为AD的噪声会减小有效位数,这个3 1/2的AD是指的有效位数(12位)吧?就是说我的ICL7106保证我芯片本身的SNR达到一个数值~~~?

为什么这种芯片要这样描述AD的参数哟?

网友B:
双积分的A/D的分辨率理论上是无限的

只要你计数的频率足够快,实际芯片当计数频率确定后,分辨率也就确定下来了。但它的分辨率不像其他的AD一样是2^n的关系,可以是任意的,所以可以不用多少位来表示。